DAC0832程序,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9):
RT,我的数据转换,但是实现不了,我只需要输出电压就行,单缓冲模式!!

网友A:
这是转成电流的啊,还不如用TLC5615呢 直接出电压,串口 有又好控制

楼主:
可是我现在已经选用了啊,不,这是电压输出的,IO口输出data,两个反向运放之后输出为正,大小为Vref*(data/256)

楼主:
求高手相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