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有关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本人安装了MDK4.1和J-Link仿真器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也看到了J-Link driver;

连接目标板后在工程设置调试器选项里选择Cortex-M3 J-Link

当要求下载程序时提示"No ULINK Device found"

这是什么原因?我的仿真器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经过努力有进步了,但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在输出对话框提示: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049FH
Erase skipped!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不是ST的产品,我不清楚。你在哪里买的?还是问问销售的人吧。

网友B:
经过努力有进步了,但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在输出对话框提示: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049FH
Erase skipped!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谢谢! ...
引用 楼主:

在 Flash Download里把原有的项目去掉,点击ADD,添加正确的地址范围

网友C:
估计销售的人也很难弄的明白

网友D:
这个问题,销售人员应该更加清楚一些

楼主:
感谢四楼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