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10-08-10):
现要用NI数据采集卡输出2mV的正弦波(输出电流0-50mA),对信噪比有一定要求,之前是用采集卡输出2V正弦波,电阻分压衰减至2mV,然后用运放(正负15V供电,200mA驱动能力)做功率放大,出现的问题是,运放用线性电源供电的话,信噪比远满足不了要求,之后换成电池供电,信噪比满足要求,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不使用电池供电,信噪比有可以满足要求呢?求高手!

网友A:
在电源输入加电容滤波试试呢

楼主:
在电源输入加电容滤波试试呢
引用 网友A:
加了电容的,一个0.1uF,一个10uF的

网友B:
普通的78xx,79xx足够了,但是要注意布线布局,可能的话加屏蔽;信号电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网友C:
对运放的正负15V电源进行滤波,一大一小电容,电容材质,电容距离运放连接的腿的位置严格按照运放手册上的要求来。

楼主:
普通的78xx,79xx足够了,但是要注意布线布局,可能的话加屏蔽;信号电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引用 网友B:
78xx、78xx好象不行,芯片噪声小,但是电源噪声抑制不了!

网友B:
nV级的信号测量我们都这么用……

楼主:
nV级的信号测量我们都这么用……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做实验看看!

网友D:
cadence USR6 license 谁有?急需!

网友E:
用采集卡输出5v的试试,再分压。电容可以再大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