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4X的SPI主机读取问题

楼主(2010-08-10):
大家好~
最近刚学arm,再调SPI用的是2148,现在初始化,发送都ok了~~但是读出遇到一点问题~~读取的时候是怎么实现呢~在主机模式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函数就可以了
uint8 SPI_Read_1Byte()
{
    while(!(SPCR & 0x80));
    return SPDR;
}
因为貌似再网上看到过载主机不发送的时候不提供时钟,那是不是读取的时候要随机发送点东西~~还是就只像上面这个函数一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写的时候同时读,SO,先往SPDR里扔一个数,等到标志位再读出即可。
按你现有的代码,你的WHILE退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读的时候直接用写字节的代码就可以了吧?
如下:
uint8 SPI_Write_1Byte(uint data)
{
    SPDR = data;
    while(!(SPCR & 0x80));
    return SPDR;
}我原来写字节函数是void返回值的,现在只要改成这样,那么就是要读的值了吧~至于data,随便丢一个数进去就好是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确

楼主:
4# 一级菜鸟 谢谢~~我试一试~

楼主:
4# 一级菜鸟 那是不是我再每次写完数据以后也要设置一个变量来读出SPDR的值~~要不我在此写的术后可能会发生读溢出~~~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