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2010-08-10):
请问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的分隔用电容,磁珠,和0欧姆电阻之间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数模间需要交互处理的信号性质不同,数地与模地的连接则不同,想理解清楚接地,只需要一步,即,把所有连接地线的导线看成电阻,再进一步,看成电阻与电容的复合体,接着进一步,考虑在导线上的所有分布参数。

通常情况下,第一步就有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