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什么是本安型回路?

楼主(2010-08-10):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安全回路通俗说就是回路所提供的能量(一般在短路产生电火花时)不足以引爆易燃易爆气氛,一般通过限定输出能量,采用低功耗电路形式和低功耗器件的方式实现。定量指标请Google答案。

网友B:
见附件,本安 本安认证.pdf (222.99 KB) 认证

网友B:
LZ好好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