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采集电路

楼主(2010-08-10):
请分析一下这个采集电路,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请指教啊

网友A:
将前端的电压差输入做差放大,再进入第二级,与2脚的输入电压做差,然后放大但我感觉2脚的上面不应该接VCC,直接做成两级放大,
我说的可能不全对,你还是自己连一下电路,看看输出的波形比较可靠

网友B:
第一级感觉就是放大约3倍,没感觉有差分。第二级就是带偏置的同相放大。

楼主:
那么第二级的放大倍数由谁确定呢?

楼主:
第一级放大由负反馈确定。第二级就是带偏置的同相放大由正反馈确定?那放大具体多少呢,能仔细讲一下吗?多谢啊

网友C:
pt1000,采集温度???。。。
真是奇怪的电路??

楼主:
对啊,就是用PT1000测温度的

网友C:
晕,怎么不用桥式电路啊
桥式,多简单啊

网友D:
我感觉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级是为了稳定电流,使温度传感器电压精确输出,并无放大作用。第一级放大器的2脚 3脚均无电流,由于R104的反馈作用使两脚电压相等,6脚电压等于2脚电压,同样也等于3脚电压,于是R105两端的电压差等于R102两端电压差(第二级放大器的3脚和2脚同样无输入电流)。R105末端接到R103上端形成负反馈,假设由于温度原因使PT1000的电阻减小,则通过R101 R102 R103的电流增加,R103两端电压差增大,R105的两端电压差增大,使其电流增大这样流过R103的电流增大,使R103上端的电压升高,这样VCC到R103上端的电压差减小,使R102两端的电压差又减小,这样R102两端的电压差并不会因为温度传感器电阻的变化而改变。放大器稳定了通过R102的电流,这样通过PT1000温度传感器的电流也不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压采样电压只与温度有关,达到精确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R105的反馈作用使R106左端电压等于R103上端电压,由于第二级电路3脚没有电流所以第一级输出电压就等于R103的上端电压,此电压为精确的采样电压。
下面分析第二级,这个比较容易,当R103上端电压增大时,第二级放大器2脚电压升高,R110和R108上端电压随之升高,易得通过R110的电流增大,通过R108的电流增大,通过R109的电流减小,所以通过R111的电流增大,电流为从右往左,第二级输出电压升高。同理降低时也是如此分析。借助2点电压可以求出第二级输出电压同R102上端电压的关系式,算式是比较长,但很容易写,这里就不写了。
以上分析不知是否有不对的地方,我刚到论坛,有错误还请各位好友批评指正。

楼主:
楼上的高手解释的太好了,麻烦高手可以把公式给写一下可以吗?多谢了

网友E:
假设由于温度原因使PT1000的电阻减小,则通过R101 R102 R103的电流增加,R103两端电压差增大,R105的两端电压差增大,使其电流增大这样流过R103的电流增大,使R103上端的电压升高,这样VCC到R103上端的电压差减小,使R102两端的电压差又减小,这样R102两端的电压差并不会因为温度传感器电阻的变化而改变。

10楼的,我觉得这三个电阻101 102 103串在一起,101电阻变小,102上的电压也应该增大才对啊,电阻分压,望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C:
有没有人解释下?
我是非常看不懂。。。
串联一个r101的电阻100k导致流过pt1000的电流5v/100k=0.05ua
pt1000电阻变化1欧姆,电压也就变化0.05uv,即使后端放大50倍,也才2.5mv,
这个电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还是根本不能用?

楼主:
嗯,我也觉得这个R101电阻太大,分压太大

网友D:
R101 R102 都是定值电阻,短时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对温度敏感的应该是温度传感器。

13楼同胞计算有误,5V/100k=0.05mA ,另外13楼说的问题可以这样解释,Pt1000电阻为1000欧姆,在后级放大分辨率允许的范围内,理论上是让温度传感器分压越小越好,因为电流流过传感器会发热导致测量失真。对于Pt1000,资料要求一般不大于1mA。

楼主:
第二级的二脚还接有电源VCC,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具体怎么算出来啊,楼上的高手可以把公式稍微说一下吗?多谢啊

网友C:
15# firsec 恩 。弄错了。不过,放大后依然是2.5mv。  0.05mv*50=2.5mv
这个电压拿来做ad转换吗?
不可能吧?

网友C:
楼主的电路调试出来了吗?
能用吗?

楼主:
我测出来的电压大约是2.1V,VCC是5V

网友D:
公式用图片形式做的,没有化简。

楼主:
十分感谢,作为一个初学者真的很佩服高手的分析能力
您公式中的这个U2是不是第一级的输出,VCC*R103/(R101+R102+R103)

楼主:
嗯,多谢了啊!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终于有点懂了。
R101是做恒流源的
R109拿来挑零的。
呵呵,楼主是这样的吧?
R109拿来调零。。

网友F:
10楼的回复中关于第一级回答有问题,第一级有放大作用,利用运放电路虚短虚断观点可以很求出R103等于1K时,R103上端电压为0.143V,而不加运放电路,则R103上端电压为1/102*5=0.049V。
第二级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G:
10楼的分析犯了低级错误,R103减小后,流过R101,R102,R103电流是会增大,但R103两端电压是减小的。

楼主:
晕了,这样的话,第一级的输出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H:
不理解第一级为稳定电流作用,按楼上所说R105为反馈,按照运放的特点,R105到R103的反馈线电流为0,即没有电流,当PT1000变小时,通过PT1000电流理应变大,同时等于流过R102的电流,得出R102的电流增大,这不是与稳定电流作用矛盾吗?忘指点!

网友I:
firsec发表于 2010-8-10 20:1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20       R105末端接到R103上端形成负反馈

AD648的3脚为同相输入端,为什么会形成负反馈?

网友I:
,假设由于温度原因使PT1000的电阻减小,则通过R101 R102 R103的电流增加,R103两端电压差增大。

当电流增加时,从R101和R102两端分得的总电压是增大的。那么R103两端电压是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