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64 两片

楼主(2010-08-10):
现在要做一个系统,使用了两片的ADS7864,有一问题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两片的数据输出如何与CPU相连接???
是把ADS78764的数据口直截并联给CPU还是加或门后给CPU????
希望大家给个指点!!!!!
先谢了!!!!!

网友A:
数据口是三态的,直接并吧,通过片选来控制;

网友B:
如果你的片选信号在设计上可以保证绝无同时选通的可能就可以直接并联,否则应通过门电路合路,重点考察暂态和程序失控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