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R2104的自举电容和NMOS选择问题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用IR2104有一些疑问
希望各位师傅能不吝赐教
电机驱动电压为170V,频率40KHZ,电流3A的矩形波
电路图如下所示
自举电容C3,C4和Q1,Q2,Q3,Q4该如何选择?
U1,U2前边是否要加隔离电路?
谢谢啦!

网友A(2010-08-10):
D3~D6没有必要。
C3,C4和频率有关,40K的话1uf足够大了。电机用40K的有点高了,20K就够快了

楼主:
用0.1U+IRF640可不可以?

网友B:
D3~D6没有必要。
C3,C4和频率有关,40K的话1uf足够大了。电机用40K的有点高了,20K就够快了
引用 网友A:

貌似D3-D6去掉会导致MOS关断速度缓慢。

楼主:
任务书上要求有40kHZ的
NMOS管的选择:
最大电压、最大电流、导通电阻、开关损耗、寄生电容、导通损耗这些都应该要考虑的吧

网友A:
貌似D3-D6去掉会导致MOS关断速度缓慢。
引用 网友B:

R26是33欧姆,不是33K。不见得有二极管会有多少效果

网友C(2012-08-08):
40K频率不是很高,只要不选择那种工频的整流二极管一般问题不大。
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高频整流管比如1N4148啥的都可以。
是否隔离看实际需要,你也没说信号是如何给的。

网友D:
先想想这个33欧姆电阻的作用,然后分析二极管的作用,33欧姆电阻是不是起到缓冲保护IR2104的作用?如果加入二极管的话还能否起到这个作用?我的理解。

网友E:
U1,U2前边是要加的哦。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听谁说的33R电阻起保护作用?那是减小切换时候寄生振荡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哦,知道了,差不多吧,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