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哪里出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0-08-10):
想请问一下,输入是个红外接受管,日光不强的时候,输出波形是对的,但是在日光很强的时候,两个运放是都是饱和的,之后在电容105上并联了一个电阻100k,同时把OPA343的反馈电阻3.3M更改为510K,虽然运放都是正常工作状态,但是如果日光时间过长的话,仍然还是饱和,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再次谢谢诶了-------:'(

补充:只是通过电路去掉小部分直流信号,大部分的日光还是通过外面的黑罩遮挡住的?      小女子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红外线本身就不适合在阳光下工作

网友B:
你查查你的检测元件的性能,我曾经做过寻迹车,就是用的红外对管,当光强的时候红外接收管就通了 ,阻值接近0,你的输入就是2V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是否有帮助,你换个光敏电阻试试呢

楼主:
回复3楼:
没法用光敏电阻试了,因为已经红外对管型号已经确定好了.只能从这个电路上进行改进了,看如何:P 保证两运放正常工作了.谢谢了

网友C:
在光敏管到V+间接一个电阻,再加一个隔直流耦合电容接OPA+输入端,......即可。
总之,环境光是缓变的近似直流,将其隔断就行了。

网友D:
能说一下,下面那个运放是干什么的吗

楼主:
回复6楼:
下面的运放是个积分电路,主要是用来去掉交流信号的,保留直流信号

网友D:
直流信号是给上面的运放提供偏置的吗

楼主:
回复8楼:
是用来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E:
下面的积分电路是用来为光敏管提供固定2V电压的直流偏置,用以抵消环境光的影响。
运放饱和是因为R809电阻过大,只要适当减小即可,积分电容上不要并联电阻。
电路的构思不错。

楼主:
回复10楼:.
确实饱和是因为R809 510K太大了,但是减小的话,相同的对我的交流信号也减小了.
还有我之前的电路积分电容也是没有并联电阻的,发现OPA335饱和.最后加了并联电阻才好些.
不过还是谢谢了!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看是否能够保证OPA343的正端输入的直流偏置信号保持与负端的直流信号同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的电路始终不饱和.只放大交流信号,请问这种情况有可能吗?
谢谢

网友F:
你要是只想放大交流的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电路呢?
可以先放大一级,然后隔直(RC就行),再方法一级。

你现在的问题是,长时间照射后有问题,你最好是先用电流源代替下你的接收管,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长时间工作后才出你说的问题,同时过程中注意量量每个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E:
积分电阻上并联电阻,对于你的电路是不合理的。
运放饱和是因为背景光太强了,其实你的电路输出是单向的,而且供电电压又不高,
不明白你搞个2V的偏置干什么?这个电压取低一些,动态范围会加大。

楼主:
回复13楼:我把偏置电压降低点,电阻直接取到了100k,电路的动态范围更大了一些.谢谢你了.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