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西尔特3000u烧写过单片机

楼主(2010-08-10):
我是用superpro 3000u 烧写程序的.
12f683运行用3.3v的电压,
程序用proteus仿真出来是可行的.
但实际运行管脚电压为1点多伏没变化,程序好像就没运行
不知道是配置位的问题,烧写出问题
我想让GP1管脚拉上3V以上的高电平

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__CONFIG (0x00D4);
void init(void);/* PIC12F683 initial */
void delay(int x);//Delay time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delay(500);
                         GPIO1=0;
                         delay(500);
                         GPIO1=1;
        }
}
void init(void)
{
        OSCCON=0x67;  //将OSC配置为内部4mhz
        /*********************/
        /* I/O configuration*/
        /*********************/
        CMCON0=0x07;              // 关闭比较器,Set GP<2:0> to digital I/O
        ANSEL=0x00;                  // 清除模拟选择寄存器(比较器模式和ANSEL 决定模拟输入模式)
        //如果引脚处于输出模式(TRISIO = 0),将自动禁止弱上拉。
        TRISIO=0x1C;                // 00011100
         GPIO=0x23; //00100011
}
void delay(int x)
{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
我估计是烧写问题.................
以前只用来烧过内存
烧完PIC读一下发现很多
FF 3F FF
不明白什么原因

哪位来指导一下

网友A:
先搞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管脚电平反转.

一步步地查是哪里的问题.

1:程序问题?
2:硬件问题?
3:烧写工具本身的问题?

...

只要功夫深,,,

楼主:
已找出问题,原来烧写时选择的是INTEL文件类型,我选成了BINARY...........

网友B(2011-01-25):
我用过西尔特,不怎么样,2864B写了就直接加保护了

网友C:
XELTEK编程器还是不错的,质量比较可靠,设计比较合理,它那个自动检测管脚并烧片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