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之间的压差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10):
除了DTMF信号外,需要提供直流电源给电话机供电,DTMF载在直流电压上由电话机接收。

P.S.貌似大多数来电显示电话机使用FSK解码,国内的CID也都是用FSK而不是DTMF。

楼主:
我测了电话线之间的压差是30V,这个电压会不会太高了?如果电话机都是用FSK解码,那与DTMF之间可以怎么实现转换?

网友A:
30V不算高,DTMF与FSK是两种不同的编码方式,你实在要用DTMF就找台支持DTMF来电显示的电话呗,只要是别太山寨的话机容易有

楼主:
如果电话机能够送出DTMF信号,那它应该是支持DTMF解码的吧?

网友A:
如果电话机能够送出DTMF信号,那它应该是支持DTMF解码的吧?
引用 楼主:

未必

网友B:
多少不知道,反正我总挨点:(

网友C:
挂机态-48V,摘机态标准为9V,准许较大误差范围,通常6-15V。

网友D:
小时候被 电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