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 怎样处理结构体

楼主(2010-08-10):
我的一个程序将结构体用@near修饰程序就出错,不用(放在头256字节里)就不出错,查了@near的空间还有很多剩余。真想不通

网友A:
什么样的结构体?

楼主:
香大侠看看,最下面的那个struct _iPod不能用@near修饰

enum PinStatus{
        LOW_HIGH,
        HIGH,
        HIGH_LOW,
        LOW
  };
struct DoubleByte{
        unsigned char byte0;
        unsigned char byte1;
        };
union BytesToWord{
        unsigned int word16;
        struct DoubleByte bytes;
  };
struct _iPod{
        enum PinStatus pin;
        unsigned char IdentifyStatus;
        unsigned char IDPS;
  union BytesToWord DockTID;
        union BytesToWord iPodTID;
  };

网友A:
1)@near的空间还有多少剩余?
2)看看map文件,不放在头256字节里时占用多少空间?
3)怀疑enum类型占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