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接两块sram行不行

楼主(2010-08-10):
我有两块sram,把两块sram的地址位和数据位都接到一起,只是分别用两个的“片选”和“写使能”来分别控制,当我写时,让一块“写使能”有效,另一块无效,这样就可以写一块。疑问就在下面,如果我想读一块sram的数据,那另一片就一定不输出,是高阻,因为两块数据线接到一起,那这个高阻对想读到的数据线有没有影响那???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补充:如果有影响,是不是地指线接一起,数据线分开就可以了那?:o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一般sram/sdram都是地址线结在一起,数据线分开,如2片16位sram组成32位sram。

网友B:
片选无效的SRAM输出高阻,对系统基本无影响,可以当做不存在

楼主:
3# mr.king xx谢谢

网友C: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