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RC时钟加PLL后不准!

楼主(2010-08-10):
我使用ST7 RC振荡器,用自动装载定时器定时。PLL 禁止时,频率很准,设定为4ms。5V 下使能乘8锁相环,时钟就差了很多,不是500us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难道内部时钟不能用PLL。

网友A:
什么型号?

楼主:
st7 lite15b

网友A:
时钟差多少?

网友A:
检查一下SICSR寄存器的LOCKED位是否正确。

楼主:
LOCKED置1了,时钟大约400us ,本应为500us

网友A:
LOCKED置1了,时钟大约400us ,本应为500us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使用什么方法测量出这个参数的?

楼主:
烧录的程序,单片机内部查询这个位,如果置1单片机某引脚置1 否则置0

网友A:
烧录的程序,单片机内部查询这个位,如果置1单片机某引脚置1 否则置0
引用 楼主:

8楼是用示波器看吗?

你的配置参数?如果程序不长,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