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与非门

楼主(2010-08-10):
CD4012B  封装:D(R-PDSO-G14) TI制造

找了N多家都找不到这个封装,故来这里看看,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只能去找TI,或者改你的PCB,现在很多IC的货期和价格都有问题,尽量不要选择“在一棵树上吊死”,除非你是大客户,但大客户绝不会遇到你的困境。

网友B:
这只是TI的表示方法。看看它的规格书就知道了,应该是常规的SOIC14封装,也就是参照JEDEC-MS012封装的。封装很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