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深深的疑问,香主看看吧!!!

楼主(2010-08-10):
USB数据包是64字节的,当用官方例程通过虚拟串口从PC向STM发送数据时  发送64字节以下(不含64)  那就正常,
当发送64字节数据时   USB接收函数就执行两次,相应串口就打印出128个字节(64*2)  很奇怪啊,发送64应该很正常才对,只要不超过64就可以了
每次我都会打印出来自PC得数据个数,当发送64个数据时,打印出的东西是64个数据+0x40+64个数据+0x40
当数据大于64时比如65是 打印出的数据是64个数据+0x40+1个数据+0x01(这个可以理解,65个数据分包发的,刚好是64+1)
使用的是107,看到很多103的都运行的很好,难道107就不行???
难道107的和103的不一样,如果收到数据处理完了,再发一个ACK准备下一个数据包的接收,这样丢包就不会出现,但是既然当PC发送的大量数据时肯定前面的包都是按最大包64发的,那么每个都会中断两次,那数据怎么处理,而且很多论坛的兄弟都是用103,发十几K的都没错,看了他们的代码也没什么不同,那个串口调试助手没有分包发,都是一次发的。。。。

网友A:
当发送64字节数据时,USB接收函数应该执行两次,第2次应该接收了0个字节。

网友B:
虚拟串口需要用一个短包来标识当前发送的结束

如果数据长度正好是最大包长度64字节,就会再发一个0长度的包,标识通信结束。你可以参考我放出来的一个修改过的VCD例程。香主置顶了:lol

楼主:
3楼的,你修改的例程在哪

网友A:
3楼的,你修改的例程在哪
引用 楼主:

嘿嘿,告诉你了还问,看3楼最后一句话,:$

楼主:
3楼的VIGIA,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只需要从PC端发送1.5K的数据,可不可以不分包,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这个1.5K的数据

网友B:
当然可以阿,我用115200bps,HyperTerminal发100K数据都没有问题阿。

不过我个人不太相信串口调试工具,我以前测试的时候,在大量数据100K左右时,这类调试工具都会漏字节的。

网友A:
3楼的VIGIA,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只需要从PC端发送1.5K的数据,可不可以不分包,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这个1.5K的数据
引用 楼主:

对于USB全速设备而言,USB协议规定最大的包长度是64字节,1.5K的数据肯定要分包发送。

网友C:
看USB spec不认真,打PP,哈哈哈

楼主:
香水,分包可以,但是原本打算每个包是64,但现在发64就会出现如题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的是107的,用官方的例程,发64 第二次收到的还是64,请问这可以再哪解决?

楼主:
count_out = USB_SIL_Read(EP3_OUT, buffer_out);
  if ((count_out != 0)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USB_To_USART_Send_Data(buffer_out, count_out);
         UART2_SendByte(count_out);
     count_out = 0;
  }
这是我USB接收部分代码
当发64字节时为什么第二次还是收到的64个字节,而不是0个字节

楼主(2010-11-04):
103的确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LZ,105和107的芯片,用例程来修改,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前面我也弄了好久, 最后因为其它事情把这个给放下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