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arm下的perl应该怎么移植呢?

楼主(2010-08-10):
我用的是perl5.8.8,根据Cross目录里的README,make patch以后再make perl 就出错了
config.h:2632:2: invali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unsetenv
config.h:3896:3: invali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LIBM_LIB_VERSI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或者有哪位有做好的perl能不能发我一份?
womeikongya@163.com
谢谢!!

网友A:
用python吧.

perl么...

楼主:
2# sinanjj 可我现在只能用perl啊,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B:
好像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完

网友C:
装个 debian for arm 吧,有现成的 deb 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