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发绿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0):
刚刚更换的冷白大功率LED发绿 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发黄或者发蓝才对啊
弄不懂

网友A:
白光由于是蓝色芯片+荧光粉调制而成,所以无波长,以色温来衡量
3000k以下偏黄
3000k-7000k正白,
7000k以上偏蓝)。

光的波长和色名 44页

冷白LED(CREE XRC-P3)

冷白LED(CREE XRC-P3)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1、发白光,色温:暖白2600-3700K(6/7/8A,B,C,D)。
                              正白4000-5200K(3/4/5A,B,C,D。
                              冷白5000-10000K(WC,WD,WG,WH,WK,WA…)
  2、光通量:40-114流明/瓦(LM/W),66-188.1流明/3瓦(LM/3W)(M2,M3,N2,N3,N4,P2,P3,P4,Q2,Q3.Q4,Q5)
  3、正常工作电流:350mA-700mA,700mA工作时光通量是350mA工作时的1.65倍,最大支持1000mA
  4、典型电压值3.3V-3.6V(350mA),3.6V-3.9V(700mA)
  5、典型视角90°
  6、5万小时光衰小于30%(350mA,Ta=25度)
  7、1000小时光衰小于0.5%(350mA,Ta=25度)
  8、5万小时光衰小于30%(350mA,Ta=25度)
  9、适用范围:LED手电筒,LED射灯,舞台射灯,LED路灯,LED工矿灯,航空灯,道路灯;机场射灯;灯塔灯。
  10、根据客户需求可以提供铝基板订做,LED回流焊等加工配套服务!

  应用领域:包括各类全面照明应用,例如:
  1、变色照明
  2、便携式照明与个人照明
  3、室外照明,例如街道与泊车区照明
  4、室内定向照明,例如嵌入式聚光灯和橱柜灯
  5、商业照明,例如冷藏陈列柜的照明
  6、工业照明
  7、应急救援车辆照明。
产品特征
型号CREE XRC-P3
规格7090
价格11元/只
公司名称香港福能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我也觉得是只可能偏蓝或者偏黄 好端端的怎么会变绿,非常不理解,荧光粉激发的不好?

网友A:
看看电流是否过大!

楼主:
不大 3颗LED 3W 才300多毫安

网友:
LED有使用条件的,要达到你想要的色温范围,那么它就应该需要有相应的电流。确定是不是在它的正常工作条件下。

网友B:
你的白色LED可能是三种LED混色而成的。
用芯片+荧光粉的白LED的光谱与单色LED的光谱不同,他有两个峰,一个是芯片的,一个是荧光粉的,不同的搭配故障后的颜色也不同,

网友C:
问问厂家可能会更专业。

楼主:
搞定了,问题清楚了
是bin区的问题,选的bin区太靠上了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艾笛森光电推出符合ANSI标准的SSL Bin别(图)
摘要  中性白光LED包括:E40(4000K)和E50(4500K)。在LED这个快速发展的产业中,LED产品的质量及效率日新月异。该Bin别标准适合室内LED照明应用,而不包括户外应用领域。根据固态照明行业最新的色度标准,艾笛森光电(Edison Opto)公司推出了符合ANSI C78.377标准的固态照明的八种Bin别。

  根据固态照明行业最新的色度标准,艾笛森光电(Edison Opto)公司推出了符合ANSI C78.377标准的固态照明的八种Bin别。
  在LED这个快速发展的产业中,LED产品的质量及效率日新月异。为了统一所有LED照明产品的规格,能源之星已结合ANSI C78.377标准,制定统一的Bin别,有助于使用者可以轻易区分LED产品的色度。
  如下图所示:暖白光LED包括:E10(2700K)、E20(3000K)和E30(3500K);中性白光LED包括:E40(4000K)和E50(4500K);冷白光LED包括:E60(5000K)、E70(5700K)和E80(6000K)。

圖:艾笛森光電SSL白光色系區塊選擇
  该图表所界定的Bin别(E10~E80)是依照ANSI C78.377标准制定出来的,该Bin别将产品色度区分为八个等级,可让所有的使用者和供应商来依照一个统一标准来界定所有产品。该Bin别标准适合室内LED照明应用,而不包括户外应用领域。
  客户除了可以使用原有的Bin别来区分产品外,还可以用符合ANSI C78.377的标准的Bin别来区分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