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灵敏度和误触发的矛盾。

楼主(2010-08-10):
怎么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啊。

网友A:
二者确是一对矛盾
那可能多的把各种可能的误触发的情形都考虑到,分析他们的触摸感应特性,做一个比较全的库
每次做真假触摸的比较(区别真假触摸在具体感应特性上的表现),这是我能想到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

网友B:
灵敏度可以动态调整。

使用ASIC芯片,一般所谓的灵敏度是通过外部电容来调节的,从而被做死了,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头尾不能两难全的问题。

网友C:
CapSense触摸感应的灵敏度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参数:Finger Threshold,Noise Threshold等等.

网友D:
自己在软件程序中 做一个延时。
设置一个比较折中的参数....

楼主:
2楼的方法可以成为穷举法了,列出所有的可能,然后一一避免,这个可行性怎么样啊

楼主:
4楼和5楼的方法感觉很简单啊,只要调整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是的,CY的方案可以比较简单的调到最适合的灵敏度

网友A:
其实CY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触发的库已经做好了,可以直接调用,你主要把你们那个产品在它自己的特殊应用中所可能产生的几种误触发情况做一些处理,可以和4/5楼的方法结合用啊

网友F:
2楼的方法,是一种终极的办法。
4/5楼的方法,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