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仿真程序超出地址范围

楼主(2010-08-10):
我写了个程序用伟福e6000仿真的时候编译出错,说“程序超出地址范围”。我改了好几次都还是这样,往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2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vol_tran=P3^0;                //电压14V档和28V档转换
sbit            cor_14  =P3^1;                //14V调节
sbit            cor_28  =P3^2;                //28V调节
sbit            dec_f   =P3^5;                //F端电压探测
sbit            led     =P1^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vol_tran=0;                          //待机14V档
         cor_14  =0;                          //14V档高电压:16V
         delay(50);
                if(dec_f==0)                  //判断调节器为14V系列
                {
                        cor_14=1;             //14V档低电压:13V
                        delay(10);       //延时1毫秒
   if(dec_f==1)       //判断调节器是否导通
   cor_14=0;
                        delay(10);       //14V档高电压:16V
                        if(dec_f==0)
                        cor_14=1;
   delay(10);       //延时1毫秒
                 }
                else                         //28V系列
                 {
                         vol_tran=1;          //电压跳到28V系列
    cor_28=0;       //28V档高电压:30V
    delay(10);       //延时1毫秒
    if(dec_f==0)
    cor_28=1;       //28V档低电压:26V
                         delay(10);
                         if(dec_f==1)
                         cor_28=0;
                         delay(10);
                }
         }
}
头文件如下:
/*--------------------------------------------------------------------------
AT892051.H
Header file for the Atmel AT89C2051.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AT892051_H__
#define __AT892051_H__
/*Byte Registers*/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P1      = 0x90;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sfr IE      = 0xA8;
sfr P3      = 0xB0;
sfr IP      = 0xB8;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PCON Bit Values*/
#define IDL_    0x01
#define STOP_   0x02
#define EWT_    0x04
#define EPFW_   0x08
#define WTR_    0x10
#define PFW_    0x20
#define POR_    0x40
#define SMOD_   0x80
/*TCON Bit Registers*/
sbit IT0 = 0x88;
sbit IE0 = 0x89;
sbit IT1 = 0x8A;
sbit IE1 = 0x8B;
sbit TR0 = 0x8C;
sbit TF0 = 0x8D;
sbit TR1 = 0x8E;
sbit TF1 = 0x8F;
/*TMOD Bit Values*/
#define T0_M0_   0x01
#define T0_M1_   0x02
#define T0_CT_   0x04
#define T0_GATE_ 0x08
#define T1_M0_   0x10
#define T1_M1_   0x20
#define T1_CT_   0x40
#define T1_GATE_ 0x80
#define T1_MASK_ 0xF0
#define T0_MASK_ 0x0F
/*P1 Bit Registers*/
sbit P1_0 = 0x90;
sbit P1_1 = 0x91;
sbit P1_2 = 0x92;
sbit P1_3 = 0x93;
sbit P1_4 = 0x94;
sbit P1_5 = 0x95;
sbit P1_6 = 0x96;
sbit P1_7 = 0x97;
sbit AIN0 = 0x90;       /*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
sbit AIN1 = 0x91;       /*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
/*SCON Bit Registers*/
sbit RI   = 0x98;
sbit TI   = 0x99;
sbit RB8 = 0x9A;
sbit TB8 = 0x9B;
sbit REN = 0x9C;
sbit SM2 = 0x9D;
sbit SM1 = 0x9E;
sbit SM0 = 0x9F;
/*IE Bit Registers*/
sbit EX0 = 0xA8;       /* 1=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 */
sbit ET0 = 0xA9;       /* 1=Enable Timer 0 interrupt */
sbit EX1 = 0xAA;       /* 1=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1 */
sbit ET1 = 0xAB;       /* 1=Enable Timer 1 interrupt */
sbit ES   = 0xAC;       /* 1=Enable Serial port interrupt */
sbit ET2 = 0xAD;       /* 1=Enable Timer 2 interrupt */
sbit EA   = 0xAF;       /* 0=Disable all interrupts */
/*P3 Bit Registers (Mnemonics & Ports)*/
sbit P3_0 = 0xB0;
sbit P3_1 = 0xB1;
sbit P3_2 = 0xB2;
sbit P3_3 = 0xB3;
sbit P3_4 = 0xB4;
sbit P3_5 = 0xB5;
/* P3_6 Hardwired as AOUT */
sbit P3_7 = 0xB7;
sbit RXD = 0xB0;       /* Serial data input */
sbit TXD = 0xB1;       /* Serial data output */
sbit INT0 = 0xB2;       /* External interrupt 0 */
sbit INT1 = 0xB3;       /* External interrupt 1 */
sbit T0   = 0xB4;       /* Timer 0 external input */
sbit T1   = 0xB5;       /* Timer 1 external input */
sbit AOUT = 0xB6;       /* Analog comparator output */
/*IP Bit Registers*/
sbit PX0 = 0xB8;
sbit PT0 = 0xB9;
sbit PX1 = 0xBA;
sbit PT1 = 0xBB;
sbit PS   = 0xBC;
/*PSW Bit Registers*/
sbit P    = 0xD0;
sbit FL   = 0xD1;
sbit OV   = 0xD2;
sbit RS0 = 0xD3;
sbit RS1 = 0xD4;
sbit F0   = 0xD5;
sbit AC   = 0xD6;
sbit CY   = 0xD7;
/*
Interrupt Vectors:
Interrupt Address = (Number * 8) + 3
*/
#define IE0_VECTOR 0 /* 0x03 External interrupt 0 */
#define TF0_VECTOR 1 /* 0x0B Timer 0 */
#define IE1_VECTOR 2 /* 0x13 External interrupt 1 */
#define TF1_VECTOR 3 /* 0x1B Timer 1 */
#define SIO_VECTOR 4 /* 0x23 Serial port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