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开关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开机的流程比较好理解:s闭合,D1通,Q1通,VCC=BAT,MCU初始化,用作控制的IO输出高电平,始终保持Q2,Q1的导通。问题是:二极管4148的Vf=1V,这个电平不论在那种逻辑电平中都不是一个标准的低电平,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电路不是特别稳定呢?

网友A(2010-08-10):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不用特别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吗?
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020,VDD=2.8V,Vih=2.8*0.3=0.54,这样的话,用4148能否作为嵌位,能检测准确么?

网友A:
R4最好放大Q2的基极
手册是说要想100%可靠的数据
就象医生从来不会说有100%的把握会手术成功,这样对他其实没有好处,原因很简单...
当然也有赤脚医生说有100%的把握,那你相信吗
台湾的MCU也说性能指标我多强我强,可实际呢
一般欧美的产品指标可信,而且比较保守
台湾的绝对不可信<个别厂家可信比如华邦>,必须自己验证后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