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10):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用串电阻降压的方式,必须用LDO,MCU的IO只要不配置成强上拉输出就可以直连。

网友B:
估计不行,你用电阻分压的话有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对于高频来说,电阻会产生噪声,还有就是功率的问题!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