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前辈们,想请教下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0-08-10):
如题:近来在做个电流检测并显示实验,电流是通过单片机PWM控制光藕隔离驱动,其形式具有断续情形。用分流器PBV1632S-3DBN2-T,阻值是2.2毫欧,通过差分放大,给单片机AD检测,取平均值,但显示总是不断变化,因为其值是满量程跳动,不能显示在一定的范围, 这几张图是不同占空比PWM的运放输出波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这个波形后,用怎样的方法可以测出这些波形的有效值,我有试过AD736芯片,但搭的电路没啥反应

网友A:
我帮你贴图

网友B:
(R2||R3)×C2 的时间常数要远远大于PWM的周期。
如果PWM是断续的,检测电流要在PWM输出后,等待时间要远大于[(R2||R3)×C2 ](10倍以上)再通过AD检测。

楼主:
谢谢,我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