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差分输入AD,如何对输入信号做30Hz滤波

楼主(2010-08-10):
24位差分输入AD,如何对输入信号做30Hz滤波!
输入信号范围:0mV到20mV,AD采用的是ADS1246,用内部128倍增益。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RC或者运放咯,看你的性能要求和成本要求了

网友B:
“如何对输入信号做30Hz滤波!”
这与多少位AD无关,无论多少位,都是一样的作法,仅滤波要求的精度不同。
楼主未说明要求低通、高通、带通还是带阻。但无论是那种滤波,建议用无源滤波,因有源滤波总会带来失调温漂等问题,在24位精度下,失调温漂等等相当难处理。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软件滤波,程序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30Hz的低通滤波!
AD采用的是+-2.5V供电,基准也是从供桥激励电源上取的差分浮动基准。相当于没有模拟地。这种情况,如何实现滤波!

楼主:
有源滤波和软件数字滤波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对滤波的成本要求可以不考虑,只要效果好就行!能做到128倍增益,320SPS采样率时,达到18位精度就满足要求!

网友C:
有源滤波和软件数字滤波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对滤波的成本要求可以不考虑,只要效果好就行!能做到128倍增益,320SPS采样率时,达到18位精度就满足要求! ...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做过你的这类应用。
如果按照你的这种要求,ads1246的datasheet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做不到。

网友D:
0~20mv想做到18位不放大想都别想.
即使放大到0~5V,做到18位采样速度也很低,30hz软件滤波没有意义,用个RC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过ADS1246吗?给点使用注意事项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用过ADS1246吗?给点使用注意事项吧!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它。
不过我看了它的手册。它说,它在你要求的条件下,只能给出16.5位有效位。
当然这个跟你说的‘18位精度’不是一回事,但,我想你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做到16.5位也可以!
我采集上来的数总在变,大概也就14位的精度,即便是把输入短路,数据也在不同的变!

网友D:
你自己算算20mv的16.5位是多少。
20mv/100000=200nV。随便一个器件噪声都不只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ADS1246内部的数字滤波应该对采集上来的信号做过处理吧!

网友E:
芯片内部的PGA性能怎么样不是很清楚,输入信号很弱,你的板子的噪声及其的容易影响采集的数据。就像你说的在对地短接的时候数据也在变,强烈建议对前端信号放大后进行采集与处理,前端的30Hz的滤波也可以一并的加入了!

网友F:
前级用交流耦合,参考地用浮动的+2.5V和-2.5V分压,运放的选择要看下噪声系数,参考地是需要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ADS1246内部的数字滤波应该对采集上来的信号做过处理吧!
引用 楼主:

硬件处理环节越多,噪声越大

网友F:
参考地是需要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G(2011-04-02):
关注这个问题 有朋友用ADS1256 做到18bit的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