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图片抓拍方案,大家PK一下哪个方案性价比更好?

楼主(2010-08-10):
要求:

1。支持ITU656/601视频接口
2。支持JPEG图片
3。支持SD卡
4。单芯片解决方案,生产调试简单。

我觉得BF531可以,请大家推荐其它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Ti的 DM644x,成本低于150。

楼主:
644x太复杂了,找更小的系统

网友B:
dm355,现在有库存,40多元成本。可以mpeg4和jpeg。还有arm核。

网友C:
如果只是抓拍就简单多了

网友D:
jpeg,sd?
fpga差不多吧

网友E:
最便宜么中星微的jpeg编码器+单片机。
比531便宜多了

楼主:
LS的思路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