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pwm的占空比,转换为稳定直流输出

楼主(2010-08-10):
请问:如何由PWM的占空比得到稳定输出的直流电压?若占空比变化,直流输出跟随变化,只与PWM波的高输出电压值和占空比有关。

网友A:
电容滤波怎么样?

网友B:
用4阶以上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fc=20hz

网友C:
同时需要用AD做电压反馈检测。

网友B:
同时需要用AD做电压反馈检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用吧?

网友C:
好像不用吧?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不用,一致性和精度就别指望有保证。

网友B:
呵呵,如果不用,一致性和精度就别指望有保证。
引用 网友C:

重复性完全是看PWM性能,精度可以标定。
AD做反馈响应速度太慢,低于1hz的可以考虑。而且AD性能要优于PWM

网友D:
用定时器我会写程序如下,根据PWM_ON的大小控制电压大一,PWM_ON越大电压就越大,CYCLE是电压等级,随便调。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YCLE,PWM_ON,PWM_Z;
sbit pwm1=P1^0;           //PW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TMOD =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EA=1;
ET0=1;
TR0=1;
CYCLE = 5;               //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调整 8位PWM就是256步
while(1)
{
PWM_ON++;
delay(20000);
if(PWM_ON=CYCLE)
PWM_ON=0;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if (count==PWM_ON)
    {
     pwm1 = 0;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pwm1 = 1;
    }
}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要看开关电源这个知识了,如buck,升压电路等,利用PWM来控制开关管导通与截止来获得电压,导通的占空比越大则输出电压越大。

网友G:
要根据你对DA后的允许误差还有你的PWM的频率以及最大和最小占空比来确定滤波器

网友H:
PWM——滤波---缓冲输出

网友I: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9%5B9_(%7BACFF9E~5FX4VWB%7DWN.jpg]

网友I: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9%5B9_(%7BACFF9E~5FX4VWB%7DWN.jpg Q7是mos管,利用开关时电流相等计算R16,R23的值,电容C7自己配就好了。

网友J:
如果要电压拉偏(3.1V到3.6V工作),需要有AD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