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符号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10):
520是它的参数吗?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5为分区号,R520为第5分区序号20的电阻

网友B:
520是设计号,或者叫序号,具有唯一性。
R520就是第520号电阻,与具体参数无关。
有时数字520中的第一位数5可以表示该电阻属于第5功能模块。

楼主:
第5分区序号,设计号,第5功能模块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人为的一些规定,读图查找方便一些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lol

楼主:
这些规定是固定的,还是各个公司都有个自得规定
    还有,为什么电阻是分区5,电容是分区1,怎么看的啊?D是代表什么?

网友D:
有潜规则,比如R是电阻,D是二极管,C是电容等。以它们的英文、头个字母。当然,自己也可以随便设置,就是不方便他人看而已。至于D520之类的,你想想看,电阻那么多个,总要区分出来吧,所以就有,D1、D2、。。。D520等,为了区分一下而已。
建议你先看点书吧。比如PROTEL的入门方面的书。

楼主:
哦,多谢指教了

网友E:
位号而已

网友F:
这只是一个标识,你也可以写RA什么的,

网友G:
呵呵,真是新手啊。
没事的,慢慢来,多多积累。
仅是位号,就是每个元器件的名字,便于区分。各功能模块区分,是根据各部分电路实现的功能划分的吧。比如电源部分,信号转换部分啥的。

楼主:
是这样啊,我网上查“区分号”,但都是说磁盘,没提电路板。
我这里没人可问,我想了很久,各位谢咯

网友H:
1,2,3,4,5。。。你不会数数吧,数不到到107?

网友I:
520是设计号,或者叫序号,具有唯一性。
R520就是第520号电阻,与具体参数无关。
引用 网友B:

补充。
一般不会是第520号的电阻,而是编号为R520的电阻。至于编号方法,可能与电路功能有关,也可能无关。有时只是因图纸分开而作不一定的区别,方便查找。

有时数字520中的第一位数5可以表示该电阻属于第5功能模块。
此时写成RE20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