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接器需要过UL认证吗?

楼主(2010-08-10):
固定在电源板子上的连接器座,电流3A左右,电压12V左右!是板对线型!

还有一个是用来连接市电的插针座。

请问:这样的连接器是否必须要过UL认证?

网友A:
那要看你们的产品是否需要通过UL或其它高规格的认证了,如果是,最好要求,否则就要自行承担其质量问题。

网友B:
如果出口到北美市场是需要的。

对于连接件一般主要是测试阻燃和灼热丝

楼主:
哎,当初找样品是没注意,现在麻烦了。

楼主:
问清楚了!
只有和高压连接的是必须要有证书的,倘若没有的话,有材料的认证也可以!

低压的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