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读懂“模拟电路图”

楼主(2010-08-10):
所谓“读图”,即是看懂一个电路的原理图,它是电路分析的基础。只有凄懂电路的原理图,才能知道它的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估算其性能指标,科学地运用器件;也只有凄懂电路的原理图,才能改进电路性能,正确分析和排除故障。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读懂电路的原理图呢?总的来说,要从单元电路着手。因为不管多么复杂的电路都是由各单元电路组成的,只要把单元电路弄懂,整个电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此,我们使用的教材对二极管、三极管入门,晶体管电路、集成运放构成的各类电路,分立元件或模拟集成电路组成的整流、滤波、稳压电路以及在这些电路形式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改进或派生的电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分析整机电路奠定了基础。在学习掌握了这些基本内容以后,即可按下列步骤
对整机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A:
67k的pdf文件,就可以读懂模拟电路图?连模拟电路教材的题解也不能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