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10):
高手都下班了吗?

网友A:
VCC和VEE分别接多少V?

楼主:
VCC接的+5V,VEE接的-5V

网友A:
信号多大?有没有调零?

网友B:
如果是AD648,LZ的图又问题,2脚应与1脚相连,1脚是输出。6脚是双运放中另一个的输入端。

楼主:
信号是5V电压,没有调零。我图上画的是AD648,实际上仿真的时候用的是AD45

楼主:
奇怪了,当我输入悬空的时候,输出居然是是-2.1V.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运放高输入阻抗,悬空的时候当然状态不确定了。

网友D:
输入信号5V?电源+-5V?
运放是不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
不是的话,输出比电源轨低2V是很正常的

楼主:
这样啊,多谢了啊!

网友E:
你电源电压要>=输入信号电压才行。

楼主:
可是当我输入电压为12V的时候,输出是9V,也有衰减

网友F:
可是当我输入电压为12V的时候,输出是9V,也有衰减

你的输入信号有这么大吗?

楼主:
没有啊,实际的电路中我用5V,只是这个仿真的时候我用12V试了一下

网友G:
10楼正解

网友H:
楼主回炉学习理论

网友I:
12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