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TL431啊?

楼主(2010-08-10):
(无正文)

网友A:
该器件是线性器件,当然不可能升压了,具体用法去看器件手册,需要升压只能采用DCDC。

网友B:
TL431只是一个稳压的,要使3.3V升压到5v用一个升压芯片即可,南京微盟电子就有

网友C:
我一直用它,输入电压一般是5V
具体范围可以查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