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单片机如何统计10分钟的最小值

楼主(2010-08-10):
比如客户有条指令是读取当前10分钟内温度的最小值(单片机可通过温度传感器获得)。程序如何实现。谢谢!

我之前是10分钟清零统计一次。但发现是存在问题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必须要读取任意最近10分钟的最小值
则必须记录10内的所有值,记录一个,丢掉一个
然后....

网友B:
将开始时读取的初值置入寄存器,再次读取时则与之比较,如果小于则替换,重复读取比较,到周期结束时回到第一步循环往复即可,期间无清零,寄存器也不需要初始化。

楼主:
是种方法,我想到这样
每一分钟取一个,10分钟取10个值,我在里面找个最小值。然后采用先进先出,当下一分钟来的时候,抛弃最开头的一分钟,其他依次前移。感觉好像可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楼主:
chunyang大侠

不好意思,我说的清零就是重新读取温度值。但这样存在问题。。比如第9分钟出现一个最小值,到10分钟之后,清零(重新读取新温度值),第9分钟数据被抛弃,这样就出问题了

网友A:
谁叫你清零
记录一个最新的,去掉一个最老的数据,然后从所有记录数据中查找最小值
先要填满空间
这最多就是初中的数学问题....

网友B:
该功能用一个程序模块即可,占用两个内存字节就可以了,干嘛要十个,也不存在抛弃哪个数值的问题,更无需什么“先进先出”,两个寄存器一为极小值,一为当前值,一个十分钟周期结束时,最小值要送出给其它相关功能程序模块,否则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C:
chunyang前辈的方法让我想起了小学的一篇课文。好像意思是这样的:
一只猴子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玉米地,它就跑到玉米地里宅了一颗玉米。走着走着,又来到一片西瓜地,猴子就丢掉玉米,摘了一个西瓜。当它抱着西瓜往回走时,有看见一只兔子,猴子马上丢了西瓜去追兔子。到最后兔子没追着,西瓜和玉米都丢了。一无所获。
chunyang前辈的方法也差不多,不过是让单片机丢掉大了,留下小的。当然最后要把最小的留下,要不然就跟猴子样的,一无所获!!

网友B:
呵呵,重点就是要把最小的留下,否则就真成猴子了。

网友D:
chunyang前辈的在7楼发表的方法只用两个字,一个是当前值,一个是最小值,但是按照这种理解,当前值不需要存储器,它只出现在寄存器,每次读到一个采样值,肯定是通过累加器读的,那么比较之后,要么刷新最小值,要么保留原值、新数据丢弃,呵呵。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提到了清零。我想搞明白,你所说的是10分钟内最小值,有两种理解(假定每分钟采样一次):
一种是如6楼的理解,包含当前采样时刻及其前面十分钟的采样数据,这十个采样数据是不断滚动的:如果当前已经有第1~10个数据了,最小值就存在于这十个数据之中;到第11次采样完成时,当前最小值存在于这第2~11个数据中,最初第1个值被丢弃。接着采样到第12个数据,则当前最小值存在于这第3~12个数据中,原来的第2个也被丢弃。如此反复。
另一种理解如2楼所说,是以某个时刻开始,每十分钟作为一个片段,所述最小值仅仅局限于这十分钟之内的采样值,而与前面十次采样没有关联,当前最小值只有采够10个数据以后才能得出。这样理解时仍然是只需要一个字的存储空间,过程是:从第一个数据开始,每采一个数据,记录临时最小值,采到第10个数据时,得出这10分钟之内的最小值;但随即这个最小值被清零,因为进入下一个10分钟,采样第11~20个数据,得到这后10分钟内的最小值。如此反复。
不知楼主到底要的是哪种理解?

网友E:
1# zyboy FIFO解决

网友F:
chunyang这次想歪了,还得要用FIFO解决。

网友G:
用环型存储器组储存采样数据即可。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两个值,一个是现在采集的值,一个是显示值。

每隔10分钟用采集值更新显示值。

网友I:
用环型存储器组储存采样数据即可。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永远保存10分钟以内的值,

楼主:
chunyang大侠 可能理解错了。我之前就是按你这种方法的。这10分钟是从客户角度理解,比如当前时间8:30,此时客户查询10分钟内最小温度值(这个值应该是从8:20-8:30时间内的最小值)。假如你单片机10分钟片段对应为8:15-8:25; 8:25-8:35,依次类推。 如果8:22出现个最小值。 8:30去查询时,这个值就会被抛弃了,只会取(8:25-8:30)的最小值

除了FIFO方法外。有人说还是按10S重新统计的方法。只是每发现有新的最小值,就开始重新计算10S,这样保证如果有最新的最小值,总可以维持10S后,再被抛弃。感觉这样好像也可以

网友J:
chunyang的挺好

网友K: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需求是什么。你到底要怎样的最小值?

如果是要在任意时刻都取最近10分钟的最小值,则14楼是正解。

网友L:
楼主还是先回答11楼的问题吧。

楼主:
客户协议上一条命令要求“给出10分钟内的最小值”,如果给大家如何理解?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从接收到这条命令之前的10分钟的最小值。

11楼应该是第一种。第二种应该说没什么意义,从以某个时刻开始?这个时刻根本没办法保证和客户的统一性,单片机计数是从单片机上电开始,客户并不知道单片机什么时候上电,这种10分钟一次的统计一次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M:
看来LZ都没搞懂客户的要求啊,还是先把客户的要求搞清楚。

楼主:
这要求很清楚呀:就是PC发条命令,下位机回应”统计10分钟内的最小值“,就是这呀,有什么不清楚的呀,晕

网友D:
同意21楼观点,如果按我在11楼所列第二种理解,确实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在前面10分钟的最小值不立刻被清零、而是一直保持到当前10分钟结束才被刷新,也很难与客户的10分钟相同步。

如果是要求任意采样时刻及其前面10分钟的数据为对象求最小值,必须用循环队列,因为:只记录最小值和当前值的做法,如chunyang所述,只能得到从上电到现在的所有历史数据中的最小值,不能得到最近10分钟内的最小值!

网友A:
不管什么要求
这都是基本的简单的数学问题

网友N:
顶,问题解答的应该很清楚了,一开始我也理解成只需记录最小数值即可了呵呵,14楼正解

网友O:
chunyang真的错了,LZ要的不是历史最小值,是最近10分钟最小值,那就得用FIFO!

网友P:
先设一个大的值然后比较,就10000好了,你每次取的值和它比,小了替换,大了不替换!

网友D:
用循环队列表示:分配10个单位的连续存储空间(地址编号0~9)。用两个指针:p_head记录当前队首位置(为最新采样数据),p_min记录最小值所在位置。
在进行第一次采样后,用该采样值d_sample填充全部空间。此时p_head=p_min=0。然后执行以下循环:
{
   wait_sample_time();         //等待下一次采样时刻的到来。
   p_head=(p_head+1)/10;
   *p_head=sample();

   if(p_head==p_min)
      p_min=min_ptr();  // 此时原来最小值成为最古老数据,被挤出队列,
                                 //新的最小值在当前的10个数据中重新生成。
   else
   {                           // 此时原来最小值仍为队列有效成员,
                                //新最小值在原最小值和新采样值之间选择。
       if(*p_head<*p_min)
           p_min=p_head;
   }
}  //循环结束

网友Q:
循环记录FIFO正解。

网友R:
不知道采样率有多高?如果象音频采样那样,10分钟可够受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说,如果采样率较高,那么能不能不使用大量内存,仍能得到最后十分钟内的最小值?

网友:
温度能变化多快,真是的

网友S:
设置一个中间变量,记录一个,放入中间变量中,在读入下一个,和下一个比较大小,比下一个大就小的这个设置为中间变量,大的舍去,在读入下一个

网友B:
这个确实要描述清楚采集周期的定义,如果存在固定的采集周期那就如前面我所指的那样,如果不存在,那就只能全部记录,那也不必用FIFO,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开个数组,这时需要初始化,全填最大值,然后依次循环记录,再用一个寄存器做索引,以便知道当前值在哪里,存数的时候由索引决定覆盖的数组元素地址。关于中间寄存器(就是我前面说的两个寄存器中的一个)是有必要的,特别是系统存在中断时,取极小值用专门的一个程序块、函数之类的实现,但在运行之前,要确保当前值已经被压入数组,这可利用标志寄存器实现。

网友T(2011-02-16):
这个有点类似智能电表中的滑差式需量的算法~
1这个最小值是“时间窗口”(10分钟)中出现的最小值而不是历史最小值
2时间的推移是连续的(“滑差时间”不应取太小,因为对于温度参量而言一般没意义,再者就是数据量太大)
记得“存新去旧梛一梛”就对了,呵呵

网友U:
不应该清零的

网友V:
采样高,记下最小值和产生的时刻就行

网友W(2013-05-18):
引用 楼主:
客户协议上一条命令要求“给出10分钟内的最小值”,如果给大家如何理解?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从接收到这条 ...

楼I住 你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下流程吗
我也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需要统计最后1分钟的最大值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