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控制24V电磁阀和气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10):
晕,图没贴上来;P

网友A:
因为驱动的是感性负载,需要续流

网友B:
D11是用来吸收继电器线包的反电势
D12是用来吸收负载线包的反电势

网友C:
必须加,如果不加的话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网友D:
这个很受教!这个问题我也受教啦。

网友E:
你去掉试试不就知道为什么了么?感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网友F(2011-11-22):
mark,正需要这个

网友G:
必须的,但三极管基极最好加一对地的电阻

网友H:
5# 10#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