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电流太大

楼主(2010-08-10):
搞一个反激开关电源
输入20VDC时 电流达到1A以上
初级电感1.5mH

楼主:
次级输出是5VDC和12VDC
负载都是100欧阻性负载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吧,我帮你看看,要标上元件的参数哟,另外,初步看下来,电感量太大了。如果急的话可以加我QQ

网友B:
那要看你输出功率多大了。

楼主:
输出功率很小的
10几瓦

楼主:
唉 出差到现在才回来 不好意思了
应该是什么元件坏了?什么元件坏了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另外一块板是正常的

谢谢楼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