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对冲击电压很敏感,已损坏了几片

楼主(2010-08-10):
现象:输入电流或电压过大,比如5V,stm32F103RB就会损坏。然后我的电路板上的电压就会被拉低,原来3.3V就会变成1V多。
怎样来保护这个芯片呢?现在加了5.0的TVS,管脚端口也加了电阻限流。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网友A:
5V加到MCU的哪个引脚,多长时间?多大电流?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直接用5V给管脚  虽然他们承受得住5V 可是我们的稳压5V 一般会有波动 小至4.5 大至5.5 可能在5.5V的时候 STM32 就受不了拉 容易损坏,还是建议加接口电路。

网友C:
估计是你没有恰当的使用,可以加个保护电路

网友D:
我也想问和香主同样的问题,加到哪个管脚?多大电流?

网友E: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直接用5V给管脚  虽然他们承受得住5V 可是我们的稳压5V 一般会有波动 小至4.5 大至5.5 可能在5.5V的时候 STM32 就受不了拉 容易损坏,还是建议加接口电路。 ...
引用 网友B:

对于5V容忍的IO口,5.5V是不能超过的,瞬间超过就可能导致STM32芯片坏;非5V容忍的IO口,不能超过Vdd+0.3V。
另外Iinj(Injected current)是±5mA也是不能超过的,否则也会损坏;还有Iinj(PIN)的总和是±25mA。
这些参数在5.2章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都写明了。

所以,必要时需要用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