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如何串口下载程序?(附试验过程)

楼主(2010-08-10):
附件是我按照另一个贴里的讨论后的试验过程
请各位帮我看一下,错在那里了?

STM8S105KS4T6 串口Bootloader实验过程.pdf

网友A:
没有看出来错在哪里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感兴趣的来帮忙分析

网友B:
楼主慢慢等吧:lol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关键的直接贴出来,不要以文件的形式给

楼主:
好建议,我贴图上来

网友D:
楼主的串口是不是默认串口啊,我用的是默认串口,没有使用需要map之后的串口!还有,是先复位,再马上NEXT,而不是NEXT再复位;如果NEXT再复位会马上弹出unknow device。

楼主:
终于搞好了

楼主:
估计应该是此芯片版本内部没有BOOTLoader,
我换成这个开发板来试就好了
芯片:STM8S208RBT6,版本标识:221YA V6, MLT22 952,X

楼主:
成功:

但是,在第一次打开BOOTLoader 软件时,会出一个错

手工修改成STM8_64K即可,估计是因为软件默认是128K的

网友E:
估计应该是此芯片版本内部没有BOOTLoader,
我换一个开发板来试就好了
引用 楼主:

你把芯片拍张照片贴出来看看。

楼主:
好,两个芯片我都拍一下,
就是不知手机的分辩率能看得清不

楼主:
能串口下载的STM8S208RBT6芯片批号:
芯片:STM8S208RBT6,版本标识:221YA V6, MLT22 952,X

不能串口下载的STM8S105S4T6芯片批号:

楼主:
对了,提醒一下大家,
我测试了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2.0_Setup.exe
发现不能下载STM8_RB的,
因为在出错提示后,本应该手工修改成STM8_64K即可,如下图,

但是V2.0版的下拉选项中只有STM8_32、STM8_128

楼主:
还有,每次重新打开软件,进入芯片及容量选择时,都弹那个缺文件对话框出来,挺麻烦的,
尽管点确定后,重新选择一个正确的Targer就可以,
但是,很麻烦!
如果是软件问题,希望能在下一个版本改过来

弹那个缺文件对话框出来

网友F:
试了一下,发现偶的板子米问题。。。。。。
要不也OOXX一下STM8的串口ISP?

网友F:
不是吧?
只能用一次的?

下载了一次程序,再用SWIM查看,发现Bootloader Enabled被去掉了。。。。。。

网友G:
这个isp本来就是一次性的。
所以我没有做进mcuISP里面去。

网友F:
为什么不支持?
看上去像一个生产型的下载方式

楼主:
我的板子可以反复串口ISP,只要第一次用ST-LINK改了即可

楼主:
焊了个全新的STM8S208RBT6试了一下,
上电,不用ST-LINK改BOOTLODER 使能
可以按NEXT,进ISP,不过最后写flash好像还是失败了。
用ST-LINK+STVD试,提示UBC 锁定,修改了不好了

网友H:
楼主是把问题解决了,在分享经验,很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