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Baseline

楼主(2010-08-10):
请问baseline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呀?
我是新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个人觉得 你还需了解下capsense 的算法 CSD CSA  CSR
Baseline 就是跟随rawcount的参考值..当rawcount在Noisethread 之内,baseline就会实时跟随rawcount....

网友B:
2楼说得对,搂住最好先看看培训模块、,有对capsense原理的解释

楼主:
好,那先谢谢了

网友C(2010-11-26):
关于capsense的原理的培训模块我也看过了,但是还不是很清楚baseline的使用状况。
例如,baseline是系统自动的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baseline吗?如果这样,出现长时间的触摸动作的时候,是否会出现baseline的提升,从而导致触摸失效,需要释放触摸动作后再来重新调整baseline后,才能再一次正确的反应触摸动作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建议你再看一下CSD用户模块数据手册,baseline可以和很多参数有关,比如BaselineUpdate Threshold,LowBaselineReset,Sensors Autoreset,NegativeNoiseThreshold等,所以不用担心这种问题,呵呵,附上用户手册,供你参考

网友C:
谢谢Go_PSoc!
我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