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很严重的又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10):
18B20在有时候温度能够变化到47度,有时候到五十度,今天再一看,只能到四十度。一旦温度升高到这些温度,不论环境温度怎么升高,18b20反馈回来的温度都上不去,而在这些温度一下,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拜求各位大侠解答疑惑,我用了三片,三片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外电路和电源,如果都没有问题则可以肯定是IC的问题,不排除假货的可能性,最好直接找MAXIM申请样品或订购一些做对比。

网友B:
关注!遇到同样问题,温度升高到100度多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A:
超过100度,所有高温区的元件包括电路板基材甚至导线等都要适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