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24C64能用FM24C04代替吗?

楼主(2010-08-10):
在不考虑他们的存储空间时,二个能完全替代吗?

网友A:
同系列的操作方法相同,但容量不同。

楼主:
郁闷,我的程序不能二个都用,用64时要加高地址,用04时不能加高地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2011-05-06):
容量不同,代码也变了

网友C(2011-06-16):
兄弟块的大小都不一样的,能够代码直接替换才怪,可以考虑宏定义编译解决

网友D:
需要改程序.
1.地址长度不一样.
2.PAGE大小不一样.
还有FM24CXX即使后面的数字相同不同公司可能PAGE大小不同.俺曾经倒霉的碰到过.

网友E(2011-07-18):
04是不能加高地址哦.你看看资料就知道了.我用01的地址只一个8位,没16位.用什么芯片都要以资料为准哦.
网络不是最准的.

http://www.armlinux.taobao.com

网友F(2011-10-26):
不能替换吧,看资料的通信就知道啦

网友G:
我猜代码你没有!

网友H:
FM的铁电存储器不用考虑“页”的问题,会自动加页。如用是EPPROM就不行!必须考虑翻页的问题,另外的页的大小可以通过“宏定义”来 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