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按键怎么做?

楼主(2010-08-10):
大侠们,最近的项目,经理要求我考虑一下电容触摸按键,这样的话,能是产品显的高端一点。但是电容触摸按键怎么做,我还不知道,只好来这里问一下大侠们了。
我之前看过一块板子,是一个供应商给我演示他的芯片,他的芯片的开发板上面有用到这个东西,他告诉我,触摸键一个紧贴着绝缘层,然后用手去触摸。
(不是触摸屏)
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做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那个触摸板放到最上面,比如一个产品,外面是外壳。触摸板(PCB)应该直接放到最外面来?中间除了贴上指示是什么键的那个。
就是说,是不是相当于那块PCB板,要直接能用手指接触到呢?
看到很多电磁炉有用到触摸按键,应该就是这种的吧,但手边没有电磁炉,要不能去拆机看看

网友A:
是通过PCB感应的,具体信息去看看触摸开关芯片的资料,上面有详细设计说明。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个PCB必须能让手指直接接触到?

网友B:
5楼合泰的有用过,比较简单,适合入门

网友C:
原理比较简单,利用PCB的寄生电容,及人体与PCB间的电容变化完成检测
具体到怎么做,看你要用在什么产品上?
做多少个按键,对功耗/防水/放EMI干扰有没有特别要求什么的
目前主流的一些方案有触控MCU和一些专用芯片,具体怎么选要看具体项目而定
其实这个东西,做出来,难度是不大的
但到实际量产时的调试效果,特别是上面这几项和防触动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关键
可以加我QQ具体沟通

网友D:
看到冰箱上有类似这种描述的按键

网友E:
1# haibushuo 楼主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下载资料来看看

网友F:
回复有积分吗?

网友G:
不需要把PCB放到面板上面,这样在外观上来看也不好,应该把PCB放在面板的后面,而且是应该紧贴面板,一般的触摸IC可以做到3-4个MM,所以面板厚度不能太厚!

网友H:
这个要看你选用IC的灵敏度。
灵敏度高的绝缘层可厚点
我现在做的就是3-5MM厚度

网友I:
触摸板放在面壳下,一般要求要粘的比较紧,塑胶壳那点厚度完全没问题,根据实际条件来调整灵敏度

网友J:
可以不用专用芯片,带AD与PWM就可以了。试过几款带专用触摸的芯片(PIC,凌阳,华矽...),CS很难通过

网友:
我做过类似项目,采用新思的触摸按键。有兴趣可以加我QQ:363150871.
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K:
等做好了看看啊

网友L:
大侠  我要拜师  谁要我啊

网友C:
电容式触控按键
PCB板和上面的覆盖物的贴合很重要,已经要完全密闭,不然会影响灵敏度,和增加你调试的难度
有问题,可加我QQ

网友M(2010-09-20):
回复 网友A:
电容触摸,应该接触到触摸屏本身吧?

网友N:
cypress的芯片带触摸

网友O(2010-11-10):
菜鸟求教:这个电容式按键跟普通的按键与MCU的连接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写电容式按键驱动程序的话是不是可以忽略按键的具体实现方式?

网友P:
哇,大开眼界,我是菜鸟

网友Q(2013-11-30):
引用 网友R:

谢谢老T叔

网友S(2016-05-10):
电容式感应触摸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 20mm (玻璃、塑料等等)以上,准确无误地侦测到手指的有效触摸。并保证了产品的灵敏度、稳定性、可靠性等不会因环境条件的改变或长期使用而发生变化,并具有防水和强抗干扰能力,超强防护,超强适应温度范围。

内置FPc柔性线路或者ITO透明线路

需要ITO透明按键的可以Q我:281277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