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通讯 问题 急

楼主(2010-08-10):
485 通讯 为什么在我发送一次数据后才能接收到数据呢 如果先不发送数据,就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不发数据就要接收数据?空手套白狼?

网友B:
检查程序设计。

网友C:
问题像天书一样

网友D:
还没做饭就去吃饭?莫非要喝西北风吗?

网友E:
为什么我没有钱呢...

网友F:
协议是什么样的?

网友G:
485是半双工通信,总线上挂接很多设备,接口芯片在上电后默认都处于接收态,最先发送的就是出头鸟,就是主机。
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明断!

网友G:
485是半双工通信,总线上可能挂接很多设备。因此上电后默认处于接收态,最先发送的就是出头鸟,就是主机。
各位大侠,我说的是否在理?

网友F:
那从机要有地址,根据主机发送的地址进行判别,和自己地址一致的才接收。

网友H:
我正好也要用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接收器的输出端使能为和驱动器的输入端连一起了 看看你的图

我这也是自己猜测的

网友I:
没有初始化成正确的接收状态吧?
猜想是程序开始时没有置成接收,而发送完成时有置为接收的操作。是这样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是吧

网友K:
可否贴出通讯部分代码和电路图?(收到的部分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