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JFET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8-10):
3.7V下带3.5Ω负载:  由于PCB的原因,要用TO-92封装的mos,找到一个PF5102,是N沟道JFET,不知道怎么用:

1. 有一个Igs=50A,是什么参数,(难道栅极和源极也有电流吗)我需要<100mΩ的导通阻抗(PDF里没有Rdson参数)

2. 怎么使用呢?跟N沟道mosfet一样吗?(Vgs=0V关闭,Vgs=3.7V导通)

【PF5102.pdf     28K】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PF/PF5102.pdf

网友A:
应为Ids,用法相同,但开启电压和导通电阻是否满足要看器件手册,其中导通电阻跟电流相关,要看手册中的相关曲线图。

楼主:
DataSheet上根本没有看到导通电阻这个参数!只看到Vgs(off),Idss
根据Idss =20 nA(Vds= 15V,Vgs = 0V )推断:与N沟道mosfet一样用, 即在Vgs = 0V时DS开路,Vgs = 3.7V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