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文件系统

楼主(2010-08-10):
加载了mingiui的文件系统3M多 和uclinux 加起来比falsh的4M还要多 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就是嵌入式,你就要考虑空间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系统压缩成zip格式,然后利用华邦的boot命令下载到flash上。你的3M应该能压缩为1.5M左右吧,所以你的4Mflash还可以容纳

网友B:
先压缩,再加载

网友C:
嵌入式都是要考虑空间问题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对于搞嵌入式的人是经常遇到

网友D:
压缩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