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支持多大的屏

楼主(2010-08-10):
我采用的是16位的SDRAM接口,不知道如果是24bpp能支持多少分辨率的屏幕,
如果采用16BPP的能支持多少分辨率的屏呢?
主时钟位80MHZ。一般显示对总线的占有率到多少才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呢?

网友A:
应该是800x600,楼上说得没错

网友B:
我记得是1024x800,楼主再去核实一下

网友C:
看来答案不少,个人觉得是800x600

网友A:
肯定是800x600,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了

网友D:
楼上的够自信的,楼主结贴吧:lol

网友E:
对总线的占有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一下,就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F:
楼主主要用这款芯片做什么项目,支持多大屏对你影响很大吗

网友G:
我试过了,支持800x600,更高没有试过,不过刷整屏时间上不敢恭维哟,

网友F:
不知楼主自己试过没有??

网友E:
那10楼的朋友认为刷整屏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H(2012-09-16):
800x600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I:
为什么不用950呢?价格差不多。性能强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