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220V交流取样

楼主(2010-08-10):
问各位-个问题,我用一个交流变压器采样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再分压后输入到MCU,让MCU读出当前电压显示出来,
现在想改进一下,毕竟变压器笨重和发热量大等缺点,有没有其它电子采样电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还是应该采用变压器,可以用小变压器(0.5W)。

网友B:
你用什么给单片机和显示供电?如果是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那么可以用给单片机供电的变压器兼作电压取样,不过误差稍大。
若单片机和显示部分除测量电压外没有其它工作,可以考虑电容降压供电,直接电阻分压取样,但单片机和显示必须与外壳绝缘。其实,仅完成测量电压一项工作的话,用一片ICL7107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用变压器其它还可以接受,因为后面接的是一个贴片2K和一个精密可调2K,电压取样可调校,就是发热受不了,靠近都热气逼人

网友B:
4楼:
变压器(电压互感器)取样,传递功率很小,不会发热的。
你的变压器铁损太大,应该减少工作磁密。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另外共其它电路,因单片机要完成一项检测当前交流电压,检测输入单片机I/O口的电压肯定不能超过本身供电电压(3.3V) 所以加了个工频变压器再整流对地分压取样,感觉上很浪费,也不经济

网友A:
to 6L:

可以找小变压器(PCB安装的)。

网友B:
6楼:
如果嫌发热太大,我在5楼已经说过,你的变压器有问题,磁密可能太大了。
如果嫌重量体积太大,可以在变压器一次串联电阻,这样变压器实际上是电流互感器,单片机测量的是二次电流。这样的变压器(电流互感器)可以做到2cm见方以内,体积相当小。

楼主:
谢谢8楼
按你的方法我先试试,:handshake

网友B:
9楼:
先别忙着试试,把工作原理弄清楚再说。
一次串联电阻的变压器,实际上是工作于电流互感器方式。
试试?你打算串联多大电阻?变压器(电流互感器)怎么绕?

网友C:
试试霍尔

网友D:
11# mmax 电压能用霍尔吗?

网友E:
也有卖霍尔电压互感器的。

网友C:
自己没用过。
但有很多成熟霍尔电压采集电路。
体积和精度应该比变压器好一些吧。

网友F:
霍尔元件可比变压器贵多了

网友G:
我以前用的就是霍尔器件(宇波模块),是贵点,不过简单多了。输出电流和电压型的都有。

网友H:
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或者要想得到精度很搞的,就用一个电压互感器得了!

网友I:
单片机采样频率可以很高的话直接用个大电阻串个小电阻采样小电阻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