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下uclinux问题

楼主(2010-08-10):
在对开发板给的uclinux-dist进行配置之后make clean;make dep;make 之后 出现了
arm-elf-ld: sched.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40)
arm-elf-ld: sched.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40)
arm-elf-ld: sched.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40)
arm-elf-ld: sched.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40)
sched.o: could not read symbols: File in wrong format
make[3]: *** [kernel.o] 错误 1
的错误 开始接触 有些不理解 还望各位给个提示!

网友A:
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使用shell安装好环境后,编译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啊

网友A:
要不你还是make linux看看吧

网友B:
make linux查查资料

网友C:
不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楼主得错误提示是不是贴错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碰到过,不过我感觉楼主应该不会把错误提示都贴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