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屏和电容屏的主要优缺点?

楼主(2010-08-10):
谁能总结一下啊

网友A:
电阻式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
电容式触摸屏

  电容技术触摸屏
  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电容式触摸屏是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电容屏的皮肤接触到就可以打开,电阻屏的要按压下去操作,电容屏造价高,触感较好。

楼主:
看来电容屏比较高级啊

网友B:
看一下网络研讨会把,解释得挺详细的

网友C:
主要是按的方法和反应速度

网友D:
2楼说的电容触摸屏是表面电容触摸屏, 由于有枕形失真和定位算法复杂, 现在已经用的很少. 现在最流行的是投影电容触摸屏, 多触点触摸就是用它来实现的.

网友E:
更新换代很快吗?

网友B:
更新换代应该不算太快,现在电阻平也还有好多人在用,表面电容也有,只不过投影电容触电容屏(或者叫做电容感应屏)由于能做到多点,所以在将来的产品里应该会越来越多

网友A:
感觉还是电容屏爽一些。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因为更酷吧,呵呵

网友A:
对头,ipad不就是电容屏吗。

网友F:
相对来说确实是

楼主:
估计电容屏肯定比电阻屏贵啊

网友B:
14# cosmicy 目前是

楼主:
看来以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会降下来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