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R型变压器合闸冲击电流大?

楼主(2010-08-10):
R型变压器,副边空载,原边加额定电压,为什么合闸冲击电流比同规格的EI型变压器大?
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只是网上说这是R型变压器的缺点。
想用R型变压器,请高手解惑!

网友A:
上电时如磁通方向与剩磁方向相同,叠加后磁路饱合,便有此现象。
不只是R型有,环形也有,只要是单条电工钢带卷绕成型而又未经切割的任何形状的铁芯变压器,都会发生。
除此之外,还有环形铁氧体磁芯。

楼主:
PowerAnts 大侠,
您的意思是说未经切割的铁芯都有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切割过的铁芯冲击电流就小一些?是不是不容易磁饱和的原因?

如果是磁饱和引起的,将原边电压减半再测试,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冲击电流?
这个只是想测试一下,应当没有实用意义。

我的理解是:
原边电压减半,则工作时最大磁感应强度B减半,工作时B<1/2 Bs,则停电时Br<1/2Bs。合闸时应至少有1/2Bs的裕量,保证不会产生冲击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

我要用到100VA和200VA的R型变压器做线性电源,冲击电流是否要处理?如何处理?

网友A:
切割过的铁芯,磁路中存在微小的气隙(或漆膜),磁阻比较大,饱和安匝数比较高。

剩磁不可能达到饱合值的一半,而且原设计不可能达到临界饱合,故而降一半电压,再怎么叠加也不会达到饱和点。

楼主:
非常感谢PowerAnts大侠!
有空我测试一下,再汇报结果。

网友B:
电伏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