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和电阻屏的笔?

楼主(2010-08-10):
为什么电容屏的笔需要导电,而电阻屏的就不需要呢。

网友A:
电阻屏靠的是压力,电容屏靠的是电容感应,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的工作原理,cypress以前的研讨会有讲过

网友B:
有必要好好关注一下

楼主:
明白了一点,压力使电阻变化,所以能够找到笔的位置。
而电容怎么靠电容感应来检测笔的位置呢。

网友A:
你还是看看研讨会吧,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我有空的话也会找找相关材料

网友C:
这么基本的都不知道啊

网友D:
笔尖面积那么小 感应的电容和手指比就太小了
所以电容屏要使用的笔必须是有源的 才能造成足够的电容感应

网友E:
电阻屏是软屏,可以产生形变,当笔按下后,内部的某个电阻接点连通并导致电阻值变化,依靠这个检测按下位置。

电容屏是硬屏,不需形变,通过检测手指到人体与大地形成的等效电容来检测按下位置,实质是一种插入损耗的检测方法,因为普通的电阻屏用手写笔不能导电,就是一根普通塑料,所以不能再电容屏上使用,使用导电材料后和人体连接,才相当于把人体等效电容介入,否则人体距离屏的距离太远,这种插入损耗检测不出来,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F:
插入损耗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简洁明了,尤其是对互电容检测的屏.

网友G:
总感觉电阻的不可靠

网友A:
恩,8楼说得很好

网友H:
电阻屏靠的是压力,电容屏靠的是电容感应
引用 网友A:
经典

网友I:
笔尖面积那么小 感应的电容和手指比就太小了
所以电容屏要使用的笔必须是有源的 才能造成足够的电容感应
引用 网友D:
:L

楼主:
明白了一点,电容屏的原理是把人当做一个电容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楼主:
的确,8楼的让我明白了很多。

楼主:
要是这样的话,估计电阻屏的笔会比电容屏的比成本低一些了。